在运用windows xp 时Internet Explorer报错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1-11-28):
当我们运用电脑时,有时会遇上Internet Explorer报错(windows xp),很烦恼。
解决办法:
1.我们可以更新IE,也就是浏览器,到最新的版本就可以了。
2.我们还可以安装一个第三方浏览器,如:搜狐、搜狗、360之类的就搞定。
Windows

网友:
这哥们可能是太想要分了,想了半天好不容易搞出了这个贴子。
拜读了。

网友:
你想干嘛,只有大菜鸟才不知道

网友:
这不是解决方案,是缓解方案.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利用排除法找出报错插件,然后删除或改用其他版本.另IE对内存要求很高,内存异常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2-02-18):
才人那,这个方法有时候不行地

网友:
害得我白来一趟

网友:
什么情况 ? 什么情况?。。鼓励下

网友:
最新的IE不稳定、装IE6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这个,好像意义不大,IE本来就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