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助,大哥大姐们。

楼主(2011-11-28):
昭阳E43L暗屏,想请教一下,这里电压对不对。

灯管外接试看.如果还是这样.诂计要换灯管了

网友:
1-2脚有电压吗?
高压板上的保险有电压吗?

网友:
是1-3脚有没有电压,7脚的3.3v 有没有

网友:
七角肯定有的把

网友:
先拿个通用高压点下灯管,排除高压和灯管的问题先。

网友:
楼主你发的两个图中不知道你测的是哪个?如果7脚是3.1V可以肯定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如果是1.3V就查这个信号的来源吧!

网友:
8角也要有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记得再上图,标明哪有多少。我感觉第二幅图标注的都应该正常。

网友:
先测下灯管嘛   没数就是灯管问题  那还这么麻烦的在量呢

网友:
10 脚不对,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