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电池可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1-11-28):
详情如下:
客户拿来台三星R50说插适配器的口可能松了,一会能冲一会不能冲的
我就拆机加焊了一下电源口那里
其他都没动
让客户拿走了

下午的时候客户就打来电话说不能插适配器,一插就不能开机。只用电池能开机,不过如果开了机再插适配器的话屏就会黑,拔掉适配器就会花屏。

一头雾水,求指教!

网友:
楼主在焊接口的时候有没有落焊锡在主板上啊?要不他的接口已坏了,还是换过新的看看.

可能是隔离电路保护了。
谢谢您的回复!落焊锡的话应该电池也开不了机的吧?!而且我是单拿出来的那一小块电源板焊的。我确定焊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赶紧让客户拿回来  仔细查一下 不去检查  不好判断故障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 机器在我这呢。我不会测什么,连新手都不是。我感到是不是哪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你焊的问题吧,好好把焊点处理一下,再就是装的时候是不是有地方与机壳的铁片接触了一插适配器造成短路。

网友:
充放电芯片的问题。若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就别搞。免得搞的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