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电视 驱动板的供电 能不能用电脑上的ATX电源?

楼主(2011-11-28):
显示器改电视 驱动板的供电 能不能用电脑上的ATX电源
ATX 电源也有12V 5V 的。

网友:
可以。我修液晶就用电脑电源。

网友:
是12v  当然就行啊    而且电脑要求高  12v更稳定    我的显示器就是用的atx电源

网友:
你没见联想的台式机都喜欢用主机电源的12V吗?

网友:
哦.想起来了。的确是这样,他的接口是那样的

网友:
ATX电源精度比液晶电源好得多放心用但山寨ATx慎用

网友:
有消除高频干扰的共模电容和EMI电路 的电源用着好中的不用管AT 还是atx得    意见和楼上一样山寨别用

网友:
当然可以用,,,,,你就一个显示用电脑电源,,,,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电脑电源么?你试过么,确定的话我也想弄一下

供电电压一样就可以,我修32寸一下液晶用,没长时间用过

网友:
可以用的  顶下    那个还更稳定   这么大个的体积   看看都结实

网友:
电压都是一样的,可是电流不一样,也能用吗????????如果可以那就方便多了,12V 5V 3.3V都有了

网友:
一定能用!我一直用ATX电源修液晶,很好用!

网友:
真的好用的话我也去弄个咯

网友:
可以,我也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