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LW170B

楼主(2011-11-28):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清华紫光的显示器,通电一看有LOGO,还以为是客户误测,谁知道一上数据线,就没有显示了。。
请问这种是会问题呢?

网友:
能否详细点,没显示,请问电源指示灯亮不亮?

接上信号再开关机一下,是否出现logo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呀!也有背光,隐隐约约看到一点图像。。。
上了信号不会再看到LOGO的。

网友A:
怎么还隐隐约约呢   不是有背光吗    我估计你的是有一根或多根灯管坏  导致的屏暗     如果真的插上型号后什么都没有了  那估计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电容鼓了,赶紧拆开吧

网友B:
驱动板接口电路问题,查门电路,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隐隐约约呢   不是有背光吗    我估计你的是有一根或多根灯管坏  导致的屏暗     如果真的插上型号后 ...

确实是驱动板坏了。。。可惜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接口电路问题,查门电路,主芯片

为什么你这么确定是主芯片或是问电路,没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
查驱动板工作条件,,,,如果主芯片坏了,,,,就是换芯片,,,或整个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