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显示器的屏:LTM150X0-L01的屏电压是3.3V, ...
联想15寸液晶显示器的屏:LTM150X0-L01的屏电压是3.3V,还是5V?

楼主(2011-11-28):
联想
寸液晶
显示器的屏(LTM150X0-L01)
买了块液晶电视通用板。不知道此屏的屏电压是
3.3V,
还是
5V
?如果屏电压弄错,会烧屏吗?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一般是3.3V的。。。

网友:
非常感谢维修公司师傅指点!如果屏电压弄错,3.3V变成5V,5V变成3.3V,会有何后果?会烧屏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3.3供电 ..你5V进去 ..只要不要太长时间..不会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