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焊机请进!!!!!!!!!!!

楼主(2011-11-28):
维修电焊机请进!!!!!!!!!!!怎么修?新手·····!!!!!!!!!!!

我晕..我想学修电脑..怎么学?

网友:
1、大学
2、专业培训机构
3、拜师

网友:
本人不是大学生,诚心求高手指教!!大哥,方便的话带一下!!!!!!我是大专电子毕业的!!诚心聊··

网友A:
大专电子专业
电焊机,说白了,逆变焊机就一电流源型开关电源,小菜!
如果这个兵器你都迷茫的话,你大学课程一定很菜!

网友:
兄弟,你太幽默了,大专包括于大学当中!

网友:
书店有这方面的书在卖,不过教材类居多,讲原理的多,讲维修的少,网上这类维修资料有不少

网友:
有什么我题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专电子专业
电焊机,说白了,逆变焊机就一电流源型开关电源,小菜!
如果这个兵器你都迷茫的话,你大学 ...

说老实话,学得还真不怎么样!!
我们讲理论的很少的,基本上讲完二极管、三极管和一些简单的、落后的单片机就得走出学校了!没办法

网友:
多找两台机子来维修,分析,实践出真知。

网友:
这个破机器好修!速修法:先检查大功率件易损件!易损部件,管子,大功率小阻值的电阻,电解电容!防止短路要先查桥是否正常

网友:
哥呀~~我初一毕业....你的基础比我好多了(我纯零基础)~~学主板维修那叫一个苦啊(看英文图纸那叫一个迷茫啊)...不照样学啊

网友A:
单纯的电焊机维修到是不太难,即使基础差问题也不大,最关键的是电子技术发展太快了,一般又不可能找到图纸或维修讲解书籍,等这两样出来了,维修难度就降低了,但这个时候大家也都进来了,维修的利润也就降低了,逆变焊机现在已经处于这个阶段了。宇版的建议是好建议!
电子技术基础好的话,即使没图纸也能对电路进行分析,加上自己积累的维修经验即使是新事物也能很快地掌握。还是边干边回过头去把原来的理论知识搞清楚吧,个人建议不要看职教类书籍,这类书籍讲解得太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用处不太大。直接看本科书籍,模拟、数字、非线性,单片机原理(这个无所谓老不老,现在国内MCS51架构的单片机用得还非常广,原理一样的,这个搞懂了,其它类的单片机看其来也就简单了),看这些书籍对数学基础也有点要求,能够把《高等数学》和《性线代数》搞懂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类基础中的基础你搞懂了用到的时候你就发现非常有用,因为本科电子内专业基础课几乎是用数学公式来推导的,这是和职教类的最大区别,不但告诉你结果,还告诉你这个结果是怎样来的。等专业基础搞懂了,数学用处就不大了,在实际工作中几乎用不上,但专业基础书籍用的时候还是不少的,需要的时候一翻书就想起来了。当然实在不想花功夫也问题不是太大,那就得靠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了,会走不少弯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电焊机维修到是不太难,即使基础差问题也不大,最关键的是电子技术发展太快了,一般又不可能找到图纸 ...

方兄讲得很好,我做一下补充吧:
关于职教类书要分开来看,因为正规中职、高职的教材也是职教类书,其中也有讲数学的书。比如人民邮电出版社的《电路数学》(钟建华 主编)针对性就非常强,是一本不错的中职教材,涵盖了逻辑代数、函数、三角函数、复数、微积分等知识。
我反倒推荐论坛里的朋友去看职教类的书,因为这里有大学文化的比较少,多为初高中,基本少有能从事设计工作的。职教类的书相对难度适中,比较于本科教材,易为维修人员接受。目前职教类的书教学形式上还不够生动活泼,写书的老师从事实践工作的时间比较少,所以教材容易脱离实际。当然大学教材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电子技术教材中讲解三极管电路时都是讲放大电路多(特别是功率放大器),而实际工作中是开关电路应用更广泛。
这样说不是基础没用,而是重点不应该放在考试上(我觉得课后的练习题很多时候对考研比较对路,但运用于实际分析还需要学生自己琢磨)。以我毕业后的感受,越实践就越发觉自己理论方面功底不扎实,真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兄讲得很好,我做一下补充吧:
关于职教类书要分开来看,因为正规中职、高职的教材也是职教类书,其中 ...

还有《电路数学》这样的教材呀!看来干中职教育的老师们真是用心了。
宇版分析得对。

网友C:
楼主的情况和很多年前的我一样

我最早是汽车电工,修汽车电路很在行,但是对于很多车型的电控模块外围的故障判断肯定可以,但是模块的内部故障就很茫然,而模块的内部资料根本不可能有,所以只能不断的自己总结和积累和探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情况和很多年前的我一样

我最早是汽车电工,修汽车电路很在行,但是对于很多车型的电控模块外围的 ...

那东西的资料也是有的,比如ECU详图的,我见过一点老型号的,新型号一般人难以接触,所以广州那些修ECU的是自己画电路+实物做教材

网友:
你们有这方面的我学习下

网友D:
我觉得还是理论加实践,毕竟很先进的设备拥有量不是太高,大多数还是常见的设备,只有打好基础性的东西,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贵的设备别人也不放心让不知名的维修师傅给修的。最好先当学徒工,实践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理论加实践,毕竟很先进的设备拥有量不是太高,大多数还是常见的设备,只有打好基础性的东西,才 ...

有意义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