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PLUS显示器不定黑屏

楼主(2011-11-28):
开机一切正常,黑屏电源绿灯不亮,过一会又自动开机,反复这样。有的时候2到3个小时不黑,有的时候几分钟就黑。黑了以后开机开不了。断电冷却以后就可以开机。

网友:
看下电源板有没虚焊

网友:
换个高压线圈试试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按键板有问题

网友:
换电容,,,,,,,,,有漏电

网友:
应该是有电容漏电了

网友:
电容,光耦,431全换掉

网友:
三楼正解、、、高压线圈热短是这个显示器的通病、、换个就知道了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开好之前按键板拿掉,看还有没有这种现象,排除按键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换块高压板看看是高压板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问题已经解决,驱动板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  高压  供电 部分

网友:
   按键板 。 接头。、 高压包 都有可能引起之类故障。。

网友:
驱动板  不是吧  LZ    这个电容是通病呀   没搞错吧

网友:
楼主赶紧来。。。讲下驱动板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
我遇到的却是开关管不良,换掉就好了

网友:
换高压线圏 看看

网友:
高压没应该没问题的,  换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