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展亮一下,马上黑屏,何故?

楼主(2011-11-28):
已确认电源板,高压块没问题,是不是灯管原因?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呢。瞧我笨的,谢谢大虾指点迷斤。。。。呵呵,感谢!

网友:
呵呵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不过还是先接个试试吧 反正也挺快的

网友:
灯坏高压板保护   或者高压板坏  或者供电电容坏

网友A:
我换了两根一样的灯管上去,还是一样,后来,我换了一个22的,一根19的,接上去,既然好了,是为什么呀?

网友:
那就是高压板的事了,换个代用的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两根一样的灯管上去,还是一样,后来,我换了一个22的,一根19的,接上去,既然好了,是为什么呀?

灯管尺寸相差不能太大,不同灯管电流不一样,是电流不平衡造成的保护。
跟原机的灯管老化程度不同造成的保护类似。

网友:
先外接灯管试下

网友:
灯管 高压板 供电最常见的几个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把高压板和灯管都换掉,再不行把电源板也换了,如有其它问题你把驱动板也换掉,再不行把显示器也换掉,绝对OK。

kairen0210 -1 严禁灌水
博源 -1 严禁灌水,误认子弟,下次你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台这样的问题,用高压板测试工具,可以把屏点亮,但一上通用的驱动板,亮2秒还是自关闭,这其中可以看到正常的图像。

网友:
利用好身边的工具就不难了!

网友:
路过看一下,保持沉默

网友:
刚查了一下,可亮的时候电源板电容是12V左右,不亮的时候,电源板变成了16压,各位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LZ换2根一样的  点不起  不可能呀  要么没换好吧   怎么可能一长  一短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没有换好吧

网友:
是真的,单独测试所有灯管都可以亮,两根一样的,死命都亮一下都黑,一长一短,任意都可以亮。所以后来,没办法,就安装了一根22的,1根19的上去。。。。我也弄不懂怎么回事,反正测试了一天,现交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