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X AK790GTR V40维修一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1-11-28):
      下午接到一个主板,型号SUPX AK790GTR,刚刚拿来的时候客户说跑CF,看造型比较像NVIDIA的板子,加上是CF代码,叫徒弟换了晶振再说……
     结果徒弟拿把散热片拆开一看,是一块二修板,看芯片组是AMD790+SB600,南北桥IO有焊过。RTC电路也换个电池座,复合二极管和32.768晶振……
     趁客户还在,还是把故障再现一下,免得黄泥掉进裤档……结果发现能跑码,跑到D5之后就卡在CF这个代码上面了。想也没想就刷了个BIOS,故障照旧,跟客户看来这个二修板是没有这么容易搞定了打发他走,就开始修……
     还是那一套流程吧,ATX座对地二极体OK,CPU供电管OK,SB3.3V OK,用示波器打32.768,等等……竟然没波,但电压有。马上换个晶振,不行是预料之中,因为上家已经换过了。盘算着先量量VCCRTC,正常之后就干南桥,一量发现问题了,原来是VCCRTC只有1.2V,拿别的SB600南桥板子过来量VCCRTC对地二极体值三百多,这个板子187。看来是微短,跑线跑到南桥去了,期间下了编号为C584的电容,还是短,直接下南桥了(反正做桥十几二十分钟的事,下了好判断)。一量还是187,嘿小样还干上了。这条线没多少个元件啊,老子不信就搞你不出来……
      若干分钟的跑线,发现电容C585也挂这条线上面,把电容下了,量VCCRTC对地二极体五百多了,一量电容二极体值187……
      装好南桥,折腾了一下还要换了32.768的谐振才出来波,马上上电露出了熟悉的LOGO……
     最后总结,原来SB600的南桥没有32.768也可以开机跑码,只是卡内存罢了。不过我的波波是建伍的100M模拟,也许有微弱不稳定的波我打不到罢了。

网友(2015-06-01):
楼主可以嘛,我手里也有一块时钟不出来的!

网友(2016-06-03):
我这片是无CPU供电!RT8855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不会是它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