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场管和三极管

楼主(2011-11-28):
如何识别场管和三极管,不会是靠记常见型号吧?那么多

网友(点评):
还是要记型号,看个大概,用表一测就行了

网友:
用万用表可以很容易的测量出来呀。

网友:
额。。我也不知道怎么快速辨别,我都是靠测的

网友:
一样,不去记,还有好多的小芝麻管,怎么去记啊?

网友:
我对他们也是不太明白

网友:
学习中,虽然不知道但还在努力

网友:
看主板标识...

网友:
还有双二极管 与三极管的区别~~~~

网友:
大家都是怎么用万用表测的来判定哪个是三极管哪个是场管

网友:
有视频教程,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打右下脚的对地阻值,接地就为三极管,不接地就为场管

网友:
比较蛋疼的量法。。也比较简单
随便量,不导通就是好的

网友:
修多了就有感觉看,不行就拆下来查查吧,三极管在主板上可以测试的。

网友:
迷茫啊真不知道那些设计者是什么想的。有26个字母非要把场管和三极管都用同一个字母Q来表示

网友:
最大的区别就是,,场管三脚无论怎么测就只有一次有阻值导通D-S或S-D,,而三极管要有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