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总店】修了台貌似被做手脚的 SONY FS33B

楼主(2011-11-28):
     今天修了台 二修SONY FS33B,看外观很新以为是高级本,按开关触发电流到0.12.拆开一看才915芯片组的配置,有点老了。

电流0.12,肯定是缺电压,测量大电感发现,PL9 PL10跟CPU供电电感电压都没有。一看版号MBX-143,竟然有图纸

   打开图纸

发现是1.5SUS 跟MCH_VTT电压没有,图纸上芯片是MAX1845 可是主板上的芯片是MAX8743说明两个芯片可以互换的。

     测量MAX8743的主供电,开启信号都有,就直接换了芯片,因为MAX8743芯片太多了,一抓一大把,换后再上电。电流到了0.17比之前的0.12高了点,再测PL9 PL10电压上来了。
   测量发现CPU供电还没有出来
   再次打开图纸,发现芯片是MAX1987。

  测供电,休眠,开启==这些都是老话题了,把基本的测了一遍都正常,然后果断拿起示波器打电感,发现触发瞬间波形没有变化

       果断判断为芯片问题,或者还是芯片条件没满足,先问“狼哥”要了一个MAX1987换上,发现还是一模一样,只能继续测条件了。
   一圈下来发现第一脚TIME这个脚位打值对地为0,可是图纸上明明是接了个30K的电阻

     虽然没有点位图,可是可以沿着信号线找到该电阻,仔细一看,竟然被换过。万用表再次一测,竟然是0欧姆的电阻,原来是被人给换了(TIME脚是芯片内部的频率调节脚,需要什么样的频率可以根据改变外接电阻大小来改变)。
   再次果断找块华硕料板,找了个30K电阻装上。电流一路飙升,亮了。

可是温度却非常的高,因为915北桥上连个散热片都没有,看了下 被桥上有很大的空间,就去        飞龙哥 修主板的废料盒里找了个小散热片装上

      装上后感觉有点效果,

附上BIOS

广告贴。。我不怕被喷。不怕被和谐。。、、因为我发了3-4片 去修 半个月都没修好呢。。。

网友:
嗯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汗,这客户一定去过其它家修过。是不是嫌贵不修了。然后搞出来这么个故障出来呀。按说问题也不是很大呀。。。

网友:
有一个CPU电压出不来的好例子,关于楼主说的供电 SHDN boot 这些脚大家都知道,但是关于深度休眠这些接触的比较少,DPSLP  还有PSI 这些信号是什么意思了,正常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强悍!!这种 故障我还没修过,不过修过一台CPU 断针的,  靠  也是被上家搞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