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很好,用了一会就怎么突然断电了?

楼主(2011-11-28):
笔记本散热很好,用了一会就怎么突然断电了?不是散热问题。是不是主板电路的问题?怎么维修呢?那位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供电部分异常也会有此现象的。

网友:
是关机还是掉电,

网友:
掉电有很多故障的, 比如短路之类的,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拆吧 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好了

网友:
散热没做好吧

网友:
人家都说了散热很好,那就是版的问题。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电源问题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接触不好,拆开看看

网友(2013-06-29):
能引起断电的现象太多了,不排除一些处设比如猫,蓝牙,一些开关等等

网友:
拆开再说

网友:
换个系统,先软后硬原则,查硬盘有没有坏道,,最后看电源 主板

网友:
都没有人来~~了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