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排除的一台联想19寸奇怪死机故障

楼主(2011-11-28):
今天修炼一台19寸联想的机器,是唯冠代工的,一提到围观代工的显示器就立马会想到,换灯管吧。呵呵,今天这台就是个例外,它是点不亮。拆开机器来,发现这台机器是以前让别人修过的。先不管了,开始查吧,发现保险,整流桥,大电容都是好的,然后上电,发现5V、12V电压都正常,难道是驱动板坏了?然后检查驱动板,发现所有电压都正常。(我没接按键板)咦,难道是程序问题?不甘心,决定再接屏试一下,接上屏、按键板,故障改变了,竟然是屏闪一下,指示灯跟着就黑掉了,怎么办,照着这种故障想了一下,以前有过电源供电的50V电容有问题的,所以就找了一个换上,接屏,还是没好,真是邪乎了嗨,
供电正常,却点不亮。接着我就把板子全都拆下来,接上屏,开始测电压,竟发现,5V,12V电压在跳,不接屏电压正常,接上就跳,判断是电源带载不良导致的,但是电容没有鼓包现象啊。示波器吧,测量5V,12V的波形,发现有大量的杂波,判断是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的,换电容吧,把5V、12V的电容全换完,上电试机,发现好了。哈哈,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在苦苦挣扎了半个小时搞定了!

网友:
我今天的MAG也是唯冠代工的,明天我也试试。

网友:
学习了。原来示波器这么管用啊,我从来没用过啊,关键是我没有,原来电源电压正常不一定说明电源没问题问题,严重学习了

网友(点评):
嘿嘿,其实我的示波器是二手滴,才3000多,不过也很好用。

网友:
原故障是三无么?

网友(点评):
接机时是的,但是拆机测量电压,再装上就变成灯闪一下,不显示了

网友:
修电路用示波器是最好的测量工具了。可以检查瞬间波形,最好是用模拟的示波器,反映更快

网友(点评):
我用的就是模拟的,比较直观

网友:
幸好你有示波器啊,不错

网友:
一直想买个示波器,但没用过,不知道好入手不

网友(点评):
呵呵,其实哈,使用中就用那几个功能。另外还有自动调整,比较好入手。

网友:
液晶修了有100个了  电容没明显鼓包的 我没换过  电压接负载就底 我一般是换电源芯片的

网友(点评):
呵呵,如果你机器修多了就知道了,尤其是唯冠的机器。 以前做冠捷售后时,我的团队一个月可以修4、5百台机器

网友:
我也用示波器检查一下机子

网友:
也.还有这招....确实没这样修过~

网友(点评):
呵呵,其实这样修机器更简单。

网友:
有钱狼,有示波器就是好呀

网友(点评):
呵呵,其实二手的用不了多少钱的。建议您买一个。

网友:
原来示波器这么厉害啊   受教了

网友:
示波器用处大,有钱买个去

网友:
有个示波器可解决不少疑难杂症哦

网友:
看完后,觉得很不过瘾,楼主应该把故障点确定一下,越精确越好,某个电容,或某个芯片,这样才能把文章做好啊。

网友(点评):
呵呵,其实不用我说,大家就应该在脑海中想到了哪一点了吧,电源板的12V5V的电容,有几个?,电源供电部分的电解电容有几个?

网友:
电容没鼓包,但实际上是坏的,这是很少遇到的,但确实会遇到!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在内!

网友:
其实不用示波器也可以的,电压跳变先杀电容,电容是最不可靠的。
带模拟条显示的万用表也能清楚看到波动。

网友(点评):
呵呵,电压不跳的。如果电压跳的话,我也不用示波器了。带模拟条的万用表你看有几个做维修的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