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原装主板有什么通病

楼主(2011-11-28):
有谁知道戴尔原装主板有什么通病吗?经常修到戴尔原装主板。。有一款是CPU供电的电容爱坏。。其他的就不知道有什么通病了。。接了好几块都是不跑码的。。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有。。想刷一下BIOS。。可是戴尔原装板的型号都好难找。。都不知道哪个是型号。。刷不了啊。那位大侠指点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戴尔商用AMD的有时候换块U就好,哈哈!

网友:
戴尔的机器,轻易不坏,,坏了就灰常难搞!!尤其DELL电源 和主板。。。。

网友:
戴尔主板不太有公共化,比较麻烦。

网友:
IO  好伤神呀 换好多都不行

网友:
修好是运气,修不好就换吧,DELL的东西,没有资料很难搞

网友:
戴尔AMD的CPU坏的多,已经碰到4张了,有张还是当天拿来,CPU正常,今天拿走,居然是坏的,还好客户好说话,郁闷死。另外775的CPU供电的贴片大电容短路,修到很多次

网友(2012-02-15):
值得把你的经验记住

网友(2011-11-28):
前几天是遇到一个DELL的USB不能用的,南桥做了4个,48M的时钟都有,阻值都正常。最后还是换板。伤不起啊。

网友:
是啊,我也有这样的烦恼,BIOS的型号找都不好找啊

网友:
AMD的北桥容易虚焊,或北桥供电芯片坏

网友:
我这手头就有块戴尔的amd的没有cpu供电   不好修

网友(2012-01-09):
CPU供电电容容易坏

网友:
品牌的东西偶的好难弄

网友:
品牌机太多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