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的一个信号不太明白

楼主(2011-11-28):
请问图中的第35脚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呀?

网友:
没看见35脚丫

网友:
正常是低电平,这个好像是深度睡眠信号,高电平无CPU电压了

网友:
没错,是要低电平。

网友:
高电平深度休眠有效,平时在使用时应该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