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80白屏

楼主(2011-11-28):
今天修复一台联想E280,来时白屏,测得屏上的主供电是1.2不正常,拆出板子来不插屏测得板子上的屏的供电是3.3,插上屏板子上也为1.2了,经检测是屏线插口处一个0欧的电阻阻值变大了,把电阻飞线短链后好,修复

网友:
0欧的电阻最好用0欧的电阻去代,主板或者驱动板上都很多。飞线不安全。0欧的电阻可以起到保险的作用。无论电阻前面还是后面有问题都会先烧掉0欧电阻,而直接飞线在一切都正常的情况下是一样的。但是心理不踏实。一旦再坏,有可能扩大故障范围。所以尽量还是原型号代换。个人认为用小电感代换都比直接飞线好得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这么快,思路好快呀。学习学习

网友:
是啊、飞线难保不返修呢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什么电路了

网友A:
如果是电路板上铜皮,锡箔掉落或者烧断。直接飞线最好。安全快捷。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路板上铜皮,锡箔掉落或者烧断。直接飞线最好。安全快捷。方便。

这个谁都知道

网友:
屏这一块这样的电阻经常坏,屏线接口和屏上都经常出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把人吓一跳,新屏拿来试试好着,装好出问题,拆开一量,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