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有显卡工厂软件!检测显卡的

楼主(2011-11-28):
麻烦给小弟发一个 挺多显卡的 就是不知道为啥不亮  电容一切都好 从表面看来!

网友:
不亮一般都是主芯片虚焊,很多显卡如果风扇长期不转,或者转速不够。发热量大。用的时间长了都可能出现主芯片虚焊。加焊试试。如果加焊后能点亮,再用软件去测试。测试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用了。可以用这个去测试。如果能通过测试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这个软件测试时显卡发热量很大的。不信可以用手去摸测前温度与测试时的温度。

修不来主板 -10 就是个假的压缩包,里面就一个TXT文档

网友:
怎么没人下啊!!  好用不

网友:
不亮怎么用软件测呀,你首先排除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就是测量显卡上的场管、三极管有没有电压,电容有没有鼓的,有没有掉什么元件。把这些都排除了,就可以确定是GPU有问题了,加焊试下,还不行就GAME OVER了。。。。。

网友:
这个附件确实只是一个文本文档,要改扩展吗?

网友:
没软件测,我们一般不亮就直接加gpu,不行就不搞了,

网友(2012-10-12):
我也想得到这样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