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液晶AV板 ,没有按键板,如何可以开机?

楼主(2011-11-28):
买个通用液晶AV板,没有另外购买按键板。可以短接通用液晶电视板上的哪个按键插针,可以开机?通用液晶电视板上的按键插针排列: K7---k1,GND,GRN,RED,K0,GND,IR,5V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把K1与GND用镊子短接一下就是开机了

网友:
不好意思,看漏了个K0,把K0与GND短接一下吧,其实K0-K7任一键与GND都是一个按键组合,你可以试,

网友:
谢谢子宁师傅指点!

网友:
不用另外买按键板了,把你液晶屏原来的按键板排线去掉插头后飞线焊上就行了

网友:
当然是KO了,哈哈!

网友:
我们店里的都没有用开关啊

网友:
找到控制开关的,在拉个地,每次开机把两根线一搭不就OK了。

网友:
学习了。看大家异口同声,原来我还很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