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8):
我是新来的,学学你们怎么样维修电脑
电脑

网友:
一看:看有没有零件烧坏.氧化;二摸:用手摸摸有没有哪里特别烫手;三打波:用示波器看开机波形来判断开机时序跑到哪里了

网友:
一般都是经验积累

网友:
先学些理论,再去电脑公司实践吧,只要想学。。总有一天你会学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