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进液

楼主(2011-11-28):
接1440进液,老规矩,TPS51125明显进液,先刚板刷干净,将腐蚀出来的脏东西洗掉,感觉像是牛奶,还挺白的,洗干净,测3.3V 5V待机无明显短路,接可调电源,电流0.12A,无3.3V 5V待机输出,TPS51125发热,断电,拆掉TPS55125,换上新的TPS51125,上电,涛声依旧,测3.3V和5V 上下管无异常,用小电流去烧3.3V,基本无电流,再烧5V,电流慢慢上升到2A多,触摸各器件无发热,正想不通这电流去那里了,无意之中摸了一下待机的上下管,其上管很热,将其上下管都换掉,再用4V去烧一下,电流只有0.06A,再装上新的TPS51125,接电源,待机0.01A,恢复正常,3.3V,5V待机终于出来了,裸板开机,电流跳变,至1.1A掉电,有点不太正常,不接U不应该到这么高的电流,但量各路电压输出正常,DELL的板不接U会掉电,果断装上CPU和内存,接屏,开机果然亮了,但电流明显偏大,还是下级电路存在异常,一个个找吧,当触摸到网卡RTL8103EL的时候,手被烫了个泡,疯了,竟然这么烫,前几天才被一个CPU烫了一个泡,立刻更换了RTL8103,电流立马下来了,接硬盘,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无线网卡没有,难道无线网卡也坏了?换了一个无线网卡上去,一切OK了,TPS51125异常导致待机异常,并将网卡和无线网卡都烧了,至此,此板修复,烤机中。。。

网友:
上管坏  你有没有量啊    是彻底gds导通  还是不良了啊

网友:
不良,量不出来,通上电  电流缓慢上升

网友:
修得还算是顺利,思路清晰!待机电流不对的时候就要看网卡了,也许是雷击到了

网友:
修的听顺利的啊 不错啊

网友:
0.12待机就能摸出来。至于5v上下管微击穿,不解

网友(点评):
19V电压加上,0.12A的待机的时候,TPS51125已经很热了,肯定能摸出来

网友:
待机电流不对的时候就要看网卡了,也许是雷击到了
经验之谈~!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一台1440的,暗屏 换个保险ok

网友:
细心加思路清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