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奇怪的 音频连接线 烧毁现象

楼主(2011-11-28):
今天是这几天以来最郁闷的一天。遇到了超奇怪的现象了。
事情是这样的,一客户用笔记本的vga接口接到37寸液晶电视vga口上,在我这里1买一根音频连接线从笔记本连接到液晶电视,结果来的是个老大爷还要我上门给他接。到家里一看当时液晶电视插上插座没开开关。笔记本连接在适配器也没开开关,也没插适配器220v插座。此时一切风平浪静的什么问题也没有。当把笔记本适配器插到插座上的时候.................世界上所有人都不会想象到发生了什么,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 插上笔记本适配器插座的刹那 音频线 一阵浓烟冒起,我下巴都掉地上了真的!原来是  音频线  直接连绝缘皮都烧掉了。我晕 音频线  连绝缘皮都烧掉了!!!对,就是音频线!!! 接下来分开试机,笔记本烧毁不开机了,液晶电视烧毁不开机了!!!   谁相信?谁相信?客户只淡定的说了一句话,给我恢复原样就行了!    我真想从楼上跳下去了之!无奈只好报警了。警察来了也很淡定:没打架我们管不了,经济纠纷你们上法院去吧! 谁能告诉我这怎么可能!!!!!

补充内容 (2011-11-29 14:19):
问题已一查出来了。客户家的电线   火线串零  ,确实如大家说的。在接上音频线后,从笔记本引了一个地线到电视,电视的接地保护也不好因此发生烧毁现象。最后协商笔记本我来维修不承担材料费用。电视还有保找商家保

网友:
你让人额上了吧 ,插以前没试试电脑和电视好用不好用,在一个卖根线你也负责上门安装,楼主你这服务也够到位了吧

网友:
楼主到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户某一个设备的接地线与电源相线碰一起了,插座质量不好惹得祸;不信你细细检查下,否则这责任可能成你的啦,法院管不了这事!!!

网友:
也真是奇怪的了!!这个想故意弄出来,不太容易吧

网友:
楼主可以去买彩票,这事都被你撞到了

网友:
电流太大了.很正常的.烧了.

网友:
你在安装音频线之前没有开机试试吗?太大意了

网友:
功放功率太大.会烧MP3.不知道和你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广东话:“无阴功咯”。

网友:
笔记本的适配器查到市电上,出来的电压还不高呀!是不是适配器短路,直接220到主板上,瞬间击穿声卡电路然后把电视机也烧坏了?检测适配器试试!如果是因为客户自己硬件问题引起的故障还好协商。一定查出来是因为什么引起的,不然死的也太冤了吧。

网友:
e ,笔记本的电源挂了吧? 如果真有大电流短路 至少 隔离先保护,这样本子好修

网友:
想不明白啊  怎么会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就是上个套让你钻

网友:
告诉你真像吧,电视机的那一端有漏电,220V对地了,当你连接音频线时,220V顺着地线引入笔记本中,没插电源时这个220没有接地,一切正常。  入笔记本电源时,220V就有了地了。成为短路大电流。

网友:
很明显你中计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信不信,我是信了。

网友:
笔记本拆开后发现原来 vga线 也参与了接地。

大家都养家糊口的,以后千万注意啊随身带电笔,上门服务驳接设备都量一下设备的地线是否有电啊!到目前虽然是把事情搞清楚了,真的是还惊魂不定啊。主啊宽恕我吧,少赔了一万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