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600 A32-62出错问题

楼主(2011-11-28):
之前已经有人研究过了,这个是通病,我手上就有好几张这种卡,A32-63出错,加焊显存暂时好了,过一段时间又是同样的故障,有老大研究出修复方法不?可以共享一下?这种问题应该是PCB的问题,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从新植球也不行吗?

网友:
这是七彩虹卡的典型故障。我知道有人解决了,但是他只是大量收购这种故障卡,没办法知道他怎么解决的。

网友:
基地的老大都没有攻克这个问题么?攻克了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B:
就是不知道基地有老大解决了没有

网友:
你都做显示了  说明你的维修思路是对的  你往下想就好了

网友:
重新植株试试

网友C:
在不行就换显存试下

网友D:
别人大量回收的我知道是讯景7300GT,这个90%GPU良好,全部回收去做翻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不行就换显存试下

这种板型的卡显存和核心都是好的,换核心和显存都能暂时好,不过过一阵又故障依旧,是PCB问题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基地有老大解决了没有

要是解决了,这个论坛上不早就有说了吗?你见到过吗?可以搜索一下啊。以前在别的什么论坛上好像看到说就要解决了,但是后来就没了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人大量回收的我知道是讯景7300GT,这个90%GPU良好,全部回收去做翻新。

牛头不对马嘴。人家是专门回收这种板型的七彩虹卡,从76到86.就是维修,修好了卖。不是你说的什么翻新

网友:
不要再做那些无用功了,楼主也是个高手,不是新手。能做的还能不做?这个故障是七彩虹卡的通病,别人早就试过换显存、换核心....能换的都不知道换过几次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这个故障都是间歇性发作 测试比较麻烦 怀疑PCB板的线路 通孔故障 重点查控制显存全局的供电 时钟之类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新植球也不行吗?

PCB板通病,不是重植可以解决的问题,不清楚先搜索一下七彩虹G73 g84 g86相关帖子

网友:
有人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