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 K40A 冷开可以亮,热了开机不亮机之怪不怪?

楼主(2011-11-28):
今天接了一台同方锋锐K40A的机器,故障现象是冷机的时候可以开机并可以亮机,然后几分钟热了之后,就会黑屏,电流慢慢掉下来,然后在0.7几到0.9几之间反复跳变中,强制掉电后就不亮了,也是在0.7几到0.9几之间反复跳变!
如果等十几分钟,冷了之后,又可以亮机了。然后发热了之后还是这样。
散热器加了铜片,风扇改了常转,没效果,重做了显卡,第一次上电的时候还可以进系统,然后黑屏,然后就也开不亮了。在上电的过程中,摸了南桥<SIS 968的南桥>感觉发烫,给它重做了一遍也是一样。
查了一下,没查到什么异常,便重做了北桥试下<SIS 672的北桥>,还是老样子。没思路了!!!!!!
搜了下论坛,很多图纸都对不上!!!!

网友:
不知道这机器到底是什么问题,望路过的高手们能指点下!!

网友:
这机器显卡有通病。

网友:
LZ不要铜片垫太厚了   把CPU和散热片都悬空哦    如果不是散热问题还是感觉显卡上的问题     注重散热一块    因为你冷机就可以开   像是温度高  保护了

网友:
这种是显卡问题 因为你用热了他就空焊了就不亮了

网友:
这种是显卡问题 因为你用热他就空焊了就不亮了

网友:
试下把温控拆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显卡问题 因为你用热了他就空焊了就不亮了

显卡我已经重做了!

网友B:
今天换了个显卡,还是老样子,我的两百块百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换了个显卡,还是老样子,我的两百块百花了!!!

我的机器也是这样0.5-0.9之间反复跳变,最先换了根金邦的条子就点亮了,用了一周后又是老样子,换任何内存都不管用了,以为是时钟问题,内存时钟和主时钟都换了还是一样,还换过EC,都不管用,BIOS也刷过了都郁闷死了。另外就是TPS51124输出的+1.5S始终都只有1.2V,不知道何故,望高手出现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出现故障

网友:
有没有看下温控芯片

网友:
如果是8400GS显卡,是通病,如果 是9200的,没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