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外显内不显

楼主(2011-11-29):
东芝L30  外接正常内屏无显,但没有背光也没有显示,于是外接看看却是一切正常,然后在屏接口处检测发现高压开户信号和屏的3V供电没有,查到3V屏供电和高压开户信号是由显卡发出控制信号的,那颗是ATI RC410BM的集成显卡,应怎样找回这两组讯号 这种情况一般还会是什么引起,问问大家

网友:
加焊试试。测一下LVDS对地阻值。

网友:
别动不动就BGA 很多机器没有检测到lcdid 或者edid之类的屏资料之前不会有屏供电的,可以测一下屏线有没有断,重点就是并的i2c总线,别乱加焊。

网友:
谢谢指点
未拆机前有背光 ,显示有有很多条线 如图 以为关屏线事 拆了再装变了没背光和显示 检查屏线每条的线 没有折断 应不关屏线事
你提议查  lcdid   在主板那里 是怎么样 那颗是个开关吗

网友:
显卡芯片上  我修的的华硕的 也这样 加焊了就OK不防试试

网友:
做BGA。我修过一款华硕X42J的,跟你这现象一样

网友:
应该是桥的事  做下BGA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屏的问题那就简单了!

网友:
昨天接个笔记本,跳屏,接外显也不显,后来加焊显卡,居然黑屏了,背光都不亮

网友:
应该是显卡 但要注意看看屏线

网友:
显卡问题   我才修了这款机 GO5200显卡芯片  显存有封胶

网友A:
谢谢各位指点
用烙铁可以加焊集成显卡吗 因未做过 应怎样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指点
用烙铁可以加焊集成显卡吗 因未做过 应怎样做呀

震惊了。电烙铁怎么能加焊显卡呢?BGA封装的哦。。应该是显卡的事了,最少也要把热风枪.

网友:
你现在要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不是就加焊显卡(加焊显卡损坏的几率很小的),只要注意温度就行。

网友:
期待结果,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先看看排线和接口有没有问题,然后看这两个信号的供电元件,再不行就是要动显卡了

网友:
爬文提议查  lcdid   在主板那里 是怎么样 那颗是个开关吗

网友:
屏坏掉了  不用查了

网友:
先是花屏,后来无显,多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
屏线接口30pin 其中有三pin输入屏量了各有3v电压 1PIN是PHL DATA  二PIN  DHL CLK  三pin不知定义
这几组电压是讯号吗 是屏收到了讯号 然后再发讯到显示卡 再启动屏vdd和高压条讯号 是吗

网友(2012-10-12):
期待结果,edid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上BGA吧

网友(2014-09-27):
我有台1440的机子~~外显内部不显示~~呵呵~~~~搞的头大~~显卡就是不出LCDVDD这个信号

网友:
屏幕的问题i,换一个哈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你找个屏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可回复啊  到底哪坏了

网友:
重植下显卡  不行就换显卡了 !

网友:
应该是桥的事,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