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加电不显

楼主(2011-11-29):
    一台二修X31,开机电流能上到0.2几安。测试各大电感,发现2.5A对地为0欧。目测主板发现内存槽下有一坨锡,南桥,TB,PMH4 都明显加焊过的痕迹。

处理掉连锡后2.5V不短了。上电电流能到0.3左右,2.5V有了.CORE没有。测CPU供电芯片3205工作条件无基准电压。

电压识别脚对地均为298欧,VID0有1.06电平信号,其它没有。
更换ADP3205后电流上到0.5安左右,各组电压都已正常。测试卡RST灯常亮,不跑代码。  没有复位。测-PCIRST无。

反查CLK,时钟全无。测时钟IC工作条件,发现无-CLK_ENABLE.

根据电路图发现-CLK_ENABLE也相当于一个PG信号.

把VTT_PWRG飞线到-CLK_ENABLE.

再次通电测,电流已有跳变,跑60,接屏确认,屏暗。
正好手上还有一台X31的好板没有装,屏是能亮的,拿过来一试,还是不亮。说明故障还在主板上,不是高压或灯管问题。  测LVDS条件发现BACKLIGHT_ON信号没有,打对地正常。

和PMH4的PIN55连接也正常。测上拉电阻也正常,上拉电阻R668的2脚有3.3V

抬起PMH4的55脚让BACKLIGHT_ON不受控

从VCC3P飞线到BACKLIGHT_ON

小结:1、先修短路;2、更换CPU供电芯片;3、VTT_PWRG飞线到-CLK_ENABLE;    4、VCC3P飞线到BACKLIGHT_ON修复屏暗

油菜花~!!!!!顶

网友:
半夜发贴好辛苦,好累啊。

网友:
修得不错哦,很有毅力,给我放弃了,不想修,因为这板子,修了几个CPU出问题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CPU问题最多加焊一次,不行就放弃。

网友:
如果不抬起脚来可不可以修呢?

网友:
问下信号飞线有什么前提投条件没。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1-11-30 17:22):
问下怎样判断信号是否被拉低。

网友(点评):
信号没有发出,且不被拉低,可以找相同信号飞线。

网友A:
长治笔记本维修  来顶奎兄了!继续出贴,由于种种原因,长治笔记本维修 最近封贴  等时机成熟了,长治笔记本维修 也发两篇帖子 来凑凑热闹。。

嘿嘿,顶帖子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治笔记本维修  来顶奎兄了!继续出贴,由于种种原因,长治笔记本维修 最近封贴  等时机成熟了,长治笔记本 ...

等待你的好贴。最近很忙吧

网友B:
好牛,是我的话,短路修好了还有问题,早就放弃了!

网友:
上次修一个x31的机子,弄死没得cpu供电ic的开启电压,修了很久,没修好,郁闷死了,那个cpu供电ic的开启是北桥发过来的,还是那2个信号该同时有哦,真没搞清楚,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牛,是我的话,短路修好了还有问题,早就放弃了!

短路只是最简单的故障,有时候在一块板上找不到突破口的时候,反过来追查之前查过的地方,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点位图发出来呀

网友(点评):
这个就没必要了,论坛已经有好多了,再发只会占用论坛空间,还请兄台去搜索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是点图,自己去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629

网友:
是断线么 还14脚没电压  把15脚和14脚相连

网友:
整天修本累的要死,楼主能发出这样的好贴,我

网友:
毛病这么多,都修好了!对毛病多的机子没信心

网友:
LZ有毅力,花了不少时间修机子,又花了不少时间整理帖子吧。赞一个。

网友(2012-09-18):
呵呵楼主技术不错,不过这类问题总之还是比较好修的。呵呵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