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w dh 主板

楼主(2011-11-29):
华硕。p5w dh 主板 ,可不可将2代内存插槽换3代的啊???
华硕

网友:
没试过,你可以试看看,找想是不行的。

网友:
当然不行。接口定意不同

网友:
如果乔布斯还在的话,是可以的,楼主应该会明白我的意思(不可以)

网友:
那2代和 3代 内存 都有插槽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可以的 但估计你改不了 大工程 呵呵

网友:
没试过,3代脚位貌似和2代不太一样哟。
反正3代插在2代槽子上肯定是烧的

网友:
貌似不行的吧,接口都不样的啊

网友:
来自: 河南漯河
估计连桥和bios都要换

网友:
肯定不行的,让设计它的人来改也要花半天功夫,还不如重新设计一个呢。。。。。

网友:
2代和3代乱插肯定不行,接口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有的板有2种插槽,只能用一种,不能2种同时用

网友:
如果都那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
这样要行的话,每个主板商只需把2代的板子全部换成3代的了,根本不需要在造型板子了。。

网友(2016-11-17):
这么低级的问题也用问啊

网友:
不可以的,这个问题不用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