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电源开关不能关机?

楼主(2011-11-29):
按下电源开关不能关机?

网友:
先BIOS有没有问题,在查IO,南桥。。

网友:
先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重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查开机电路有关的小芝麻管。

网友:
你说的是按一下呀 还是按住不能关机呀 说明白了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按键有问题吗

网友:
是长按不[ 是短按?

网友:
开关 有没有问  题

网友:
遇到过短按关不了,长按一般都可以关机吧

网友:
先BIOS有没有问题,再看一下系统的电源属性啦!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
短接看下 能否开机

网友:
长按5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