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烧焦,皮都没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1-11-29):
一温控器  色环电阻烧焦,电阻脚掉下来了,洛铁焊上去后,表一测阻值0.22M欧

通电后电源指示灯居然亮了!我的疑问是色环电阻烧焦了,还能用吗?能扛得住吗?

看了楼下朋友的回复,我头晕了,有人说阻值大,有人说阻值小

补充内容 (2011-12-1 14:00):
虽然LED灯亮了,功率还是不要调。烧焦的电阻一头连双向可控硅,一头连白色的光耦。我换了个20欧的小电阻上去,等顾客拿回去试

补充内容 (2011-12-3 17:52):
已搞掂:换20欧绿色小电阻

网友:
只要电阻值没有变,可以继续使用的。

网友:
   原来就这么大。

网友:
也许从心理上说来,应该换个,这样更保险,一家之言,呵呵...

网友:
换了心里踏实,,不然返修,别人都不相信你技术了!!

网友:
最好换一个 你测下现在的阻值

网友:
明显原电阻功率不够,换大些的

网友:
最好是换,,,,,,,换W数比原来的大些

网友:
不应该有这么大阻值!现在可能功率调不上去!

网友:
l当然要换啊。。技术重要,返修就不好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换一个新上去,求个稳定吗

网友:
換個也不用多少時間 換個吧

网友:
无所谓了 电阻哪有这么脆弱  装上去 等过三个月保修 又坏了  到时可以再修 再收钱的

网友:
限流电阻吧!欧数都较小,最好换一个比较稳定

网友:
能用就行管那么多做什么

网友:
建议换一个求稳定好。

网友:
我告诉你个方法,从中间往两头量,如果是均匀的阻值,电阻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