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显卡会引起重启无显吗?

楼主(2011-11-29):
昨晚准备收工时来了台dv2000,客户急,加班吧,开机一长两短,手上显卡用完了,翻箱倒柜找出一块联想的料板是7300显卡,一通忙活,开机外接内接亮了,进pe试了下ok,准备装机交货,退出pe时无意选了重启结果发现问题了,重启不亮,电流停在0.73,反复试发现进BIOS和DOS可以重启,进PE和系统重启不亮,看外观无掉点,重做显卡也一样,原来的显卡做上不亮。头大了,刷了BIOS、试着换了南桥无果,想来想去,要不显卡问题要不做显卡时影响北桥了?北桥实在是不想做啊,有兄弟遇到这问题没?

网友:
  亮了以后关机再开也是不亮还是只有选择重启后才不亮呢

网友:
在找个别的BIOS试试,我上次那个DV2000  965的 和你的现在这个差不多 最后刷BIOS

网友:
   没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到是有客户拿来的机器老是开机后反复重启不亮的,我换显卡就好了,而且我记得好像不是V3000就是DV2000的,要不你再仔细查下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A:
7300的我这边不做,买新的假的多,价格贵。原机的拆下来重植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B:
北桥是什么的?945还是96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是什么的?945还是965的?

北桥是94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300的我这边不做,买新的假的多,价格贵。原机的拆下来重植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也觉得是显卡问题,只是到现在还是第一次碰到这问题。
7300不做?你的意思是遇到这显卡的机器不接?

网友:
要么还是你的显卡没有做好吧!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问题! 因为这个机器的原始故障和现在的故障。都只做了显卡。 所以你把原来的显卡重植一下装上去试试。。

网友:
重新换个全新的显卡试试看

网友:
为什么 要换呢?  把原来那个植上把

网友(点评):
哎,都说了,原来的植上不亮,显卡挂了

网友:
有可能,这个机器很烂的,什么问题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