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W7装好驱动后出现激活码

楼主(2011-11-29):
..
为什么我的每个XP7的光盘重装系统后装驱动重启会出现激活码....................???????????求解
重装系统
重启

网友A:
对了.全名是Windows7...出现激活码的地方是:我的电脑:属性:左下角..只有笔记本才出现.台式机就不会出现

网友:
w7比xp更难破解 所以需要破解

网友A:
不会破解的路过 ....每次别人要求装W7.我的头就大了.台式机就算了.笔记本的看到 就头痛

网友:
那是你的W7颈项不怎么样啊,你去弄个正版的就可以了

网友A:
正版的太贵.要1 2 百呢!!!!

网友:
装了很多大白菜,中关村,萝卜家园的WIN7从没试过要激活码呀,是系统版本问题吧

网友:
大地系统的WIN7带自动破解,

网友:
可以傻瓜激活的,上百度打WINDOWS7激活,搜索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一个傻瓜激活软件,告诉你这么使用了,很简单,按两个键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