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 不触发

楼主(2011-11-29):
刚开始是19V那个保险坏了,换了后连在边上的二个场管都换了,19V出来的,但是不触发,边上的5VSB也没有,求解
不触发

网友:
能说的再详细点嘛?

网友:
不触发? 看样子是无待机吧? 先把待机修出来吧

网友:
是的,无待机,原来一直修台板,笔记本不太了解,好象是那个待机5V没有

网友:
烧保险一般是后继过流、有短路。先不加点看看那个供电电感的对地组织有问题。

网友:
说的也太含糊了, 帮不了你。

网友:
查TB的工作条件呗,看19V到没到.

网友:
你讲的太不详细了

网友:
7楼的兄弟 ,TB是什么,呵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下去

网友:
修出待机吧 打3 5对地阻止

网友:
先查这些大电感是否有短路,查19V出来没有

网友:
LZ多打几个字。别人在会帮到你的。TB是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