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无待机维修 案例

楼主(2011-11-29):
接手上电 无电流。按开关无反应。拆机量 无5  3,3。量rt8205的3脚对地阻值22欧姆。很明显ref 有短路。拆了8205, 阻值不变。拆了PC4622阻值400O欧姆。焊好8205 。通电待机0.02 。开机电流有跳变。外接 OK修复

哈哈,太快速了

网友:
过程太快了点吧。不过有结果出来了也不错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每次是只测量电压,没测过对地阻止,看来以后还是得多方面考虑。

网友:
一针见血,厉害,就是不知道大哥还知道这个8205跟什么芯片通用了,不知道大哥还知道

网友:
这个电容要换上

网友:
拆电容不是比。芯片来的快????

为什么先拆芯片呢?

网友(点评):
基准短了,芯片坏的几率应该大于这个电容。个人认为。

网友:
z这个是系统芯片吗?

网友:
是啊  你为什么不直接拆电容呢

网友:
原来是要打阻值和测电压并举啊,

网友:
LZ以为是8205  坏的可能性大嘛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不爱坏吧!!!要是我也先会考虑芯片,在考虑电容的,嘿嘿,,经验害死猫啊1!!

网友(点评):
不管经验怎么样我觉都应该先易后难吧

网友:
REF参考电压。IC坏多啊。不要说;LZ了把、

网友:
楼主强悍啊,学习了,就是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一下子就锁定测量8205的第三脚呢

网友(点评):
ref是每个芯片的基准,都是第一个排除的

网友:
换个电容,一百多到手了,呵呵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灌水,不想扣你分

网友:
是啊!!每个人的维修方法不一样,一般修的多了,第一反应就是芯片坏了。。嘿嘿,电容这个东西坏的比较少。考虑到这个芯片属供电芯片,所以我第一反应也是杀芯片在测阻值。。只是习惯了,嘿嘿,所以说经验主义害死人吗!!哈哈

网友:
很顺利啊,不错!

网友:
经验呀,学习了

网友:
这个跟着学习下,很好·········

网友:
呵呵,好快啊,汗,现在我修不到这么简单的故障了

网友:
记住了,每次维修都要测一下VCC,REF,先

网友:
n5010的机器啊,LZ图纸能共享一下嘛,这个机器还没有进入保外维修期,LZ好强

网友:
学习的,我连很多无待机都搞不定,以后要努力了

网友:
先基准,看来这个方法快啊

网友:
好像看I3机器的工作时序哟

网友:
技术不错啊,第一时间就找到第3脚Ref有问题了!问下你有这机器的图纸不?传上来吧

网友:
lz 找到图纸 直接秒杀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