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碰见cmos跳线上的电压偏高的吗?

楼主(2011-11-29):
我碰见一块梅捷945gc 具体型号是SY-I5GC2-L ,跳线上电压是4.04伏,怎么会这么高啊没找出从哪里过来的。。3.3v待机电压正常。。。现在故障是有时候能点亮,有时点不亮,点不亮时跑00,没有复位
点不亮

网友:
我偏低过 压下桥就正常了 偏高没遇到

网友:
昨天修了张 和你一样的 板子 没见过 你那种情况

网友:
见过,不知哪的问题,不过现在使用正常就不去理它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查下各个电压 看看哪里出错了 解决

网友:
第一次听说偏高。学习中

网友:
不知道算不算正常,有条件的可以去看下精英的A780G-M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