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USB供电反馈信号没到PCH,会影响正常开机吗?

楼主(2011-11-29):
待机时,+5VS5 是正常的0V,但USB0PWR端却有4.7V。取掉USB供电芯片,USB0PWR端0V正常。在U11不装的情况下,USB_OC1#信号没有反馈给PCH。这样会影响正常开机吗?
我个人理解不会,但这机该查的都查了,实在查看不出什么异常了。

详细情况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4447-1-1.html

网友:
不会影响开机的,我遇到过这个击穿的,直接摘了,拉了个5V过去。

也遇到一个,造成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机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做法。用同样的方法干过好几台都没事

网友:
一般都没有这个反馈的,但这个有反馈。这个芯片的PDF找不到,如果有就能知道这个反馈做什么用的。

网友:
over current 英文解释过流,一般是USM PWR供电IC输出的一个保护性信号,到达南桥的,过流检测。主要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A:
“待机时,+5VS5 是正常的0V,但USB0PWR端却有4.7V。”
楼主这个4.7V电压来的蹊跷,不能理解。这个应该是个问题。

这么纠结这个USB_OC?可以找个同位置电路的芯片替换(大概用法差不多),或者2脚对67脚直连。

网友:
这个芯片这一不要的,直接飞线过去,碰到y450这个芯片坏了,导致不亮!

网友:
这个不会影响到开机起到USB过流保护的作用

网友:
看来像是找到问题了。这个USB供电芯片取掉的话,也要保证OC# 为高电平,如果低电平的话,PCH会保护使机器断电的。现在只是猜测,明天到店里确定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信号有个3.3V 上拉,按理说可以从另外USB口飞个OC信号过来。我认为你的问题与这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时,+5VS5 是正常的0V,但USB0PWR端却有4.7V。”
楼主这个4.7V电压来的蹊跷,不能理解。这个应该是个 ...

2-67可以直连,别的机子以前有这样修过。不过,这个有个OC#,这个信号异常应该会导致机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