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硬盘读写速度如此慢`

楼主(2011-11-29):
为什么我的硬盘读写速度如此慢`

网友(点评):
楼主用MHDD检测下 可以有坏道 然后换数据线试下

网友:
系统也装不上
格式化也很慢大约半小时
格完后原版装系统复制文件也特别的慢
~~~(2个小时左右才能复制好 ,)
现在根本用不了

网友A:
硬盘有坏道。。。用软件修复

网友:
用MHDD检查下,确定硬盘没坏道没红块。

另外就是,你GHOST时候是光盘还是U盘,我自己一般不在PE下GHOST,老机子在PE下GHO都会比较慢。

网友:
楼主的硬盘有坏道吧。我以前的外置硬盘也是。HDD的检查好多问题的。最好是彻底做一次检查。先修复坏道。然后做一次低格

网友:
看到楼上发的回复我替迅维出来的学员感到悲哀!答题之前请先看完问题再回复好不!

网友:
在PE系统中也低格了 ~~一样非常慢 ~
HD检查了没有坏道 而且扫描速度很慢很慢 无语的那种~

网友:
GH是U盘引导做的~光盘也试过一样慢 xp原版光盘装也一样复制文件很慢~

网友B:
检查一下每根数据线连接良好。试下把镜像靠近硬盘直接进入DOS运行GHOST,就是不要上光驱。

网友:
还有些硬盘测试没问题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
先把硬盘坏道用软件摒了,重新建立新主分区方可用,否则换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每根数据线连接良好。试下把镜像靠近硬盘直接进入DOS运行GHOST,就是不要上光驱。

线换了好几次新的 硬盘可以分区 镜像文件放入分区最后一个盘里GH还原很慢 就是图1 的现象

网友:
关键这硬盘好像才用一两个月呀~

网友C:
盘片坏道多或磁头老化。该换硬盘了。

网友:
持续关注此贴!

网友:
硬盘很NB的坏了,换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盘片坏道多或磁头老化。该换硬盘了。

硬盘就用了不到两个月  现在问题只是感觉读写速度慢 别的好像都很正常~

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了,刚买的硬盘,从U盘上往电脑上拷个2G的东西都用了40多分钟啊。今晚回去就测试下

网友:
我是说检查PCB的,能用不一定就好,2个月就不能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就用了不到两个月  现在问题只是感觉读写速度慢 别的好像都很正常~

你用MHDD扫扫看吧,有必要换不同的机器环境。状态好的硬盘3ms的块占大多数,5ms的比较3ms的少很多,而10ms的双比5ms的少很多,几乎没有超过10ms的块。  如果你的硬盘不是这样,那就是盘的问题。如果在质保期内,快快的换。

网友:
看来真的没救了~~气愤呀~

网友:
检测硬盘是否坏,再换别的版本系统安装,如果还是那样,建议换硬盘。

网友:
LZ用MHDD扫描一下你的硬盘吧!出现种原因是红点绿点和坏道造成的,去扫扫硬盘就知道了!

网友:
hdtune5.0哪里下载的? 硬盘这东西就是容易坏

网友:
当时换这硬盘,为了节约时间(备份以前数据)
用的是GH硬盘对硬盘对拷的。(以前硬盘坏道多)
会不会和这有关系?

网友:
坏道应该比较多的!可以用mhdd扫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扫描非常的慢,也没有坏道,硬盘是7200转的,一直没有找到原因,但是系统还是能装进去,只是用的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系统装好后除安装读取数据慢其他一切正常! 至于是什么原因我也想知道,望高手指点!

网友:
硬盘有坏块!

网友:
换一个好的硬盘装一次系统,就什么事都知道啦。

网友:
换硬盘,走质保是硬道理。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了,刚买的硬盘,从U盘上往电脑上拷个2G的东西都用了40多分钟啊。今晚回去就测试下
楼主找到答案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看HD Tune的健康图就知道坏道很严重了

网友:
没办法,这种情况换了数据线不行的话我就直接扔了

网友:
硬盘读写慢,有坏道,,

网友:
先换一根一盘数据线试试看

网友:
有课呢是硬盘坏了

网友:
LZ可以把硬盘改成AHCI模式试一下。。。。。。

网友E:
用那个别的硬盘试过吗?或是mbr区域被感染了什么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BIOS里改?

说明下你机器的情况,,什么主板,什么电源,BIOS里 SATA模式是什么,,如果一切正常。换条SATA数据线。
用DOS工具箱里的,MHDD 扫一下硬盘坏道。。,如果多的话,基本就硬盘挂了!!!

网友:
楼主看看BIOS设置有无问题,确认有无问题也可以换个硬盘测试下GHOST速度,如果硬盘数据线无问题的话按楼上朋友说的用MHDD扫描一下看看有红有绿没有,有的话做好资料备份想办法修复一下,保修期内有问题最好换了,你懂的!

网友:
1,数据线有问题,2,硬盘有坏道

网友:
这个硬盘在别的板上装系统正常吗?如果正常就硬件有冲突已而,不正常就保修好了

网友:
用MD将硬盘清零1%左右,然后再重新分区。如果可以考虑更换到其他主机上面试一下!

网友:
有那么多的警告,慢也正常。。推荐自行排查。换硬盘试下。系统环境也是有可能影响的。

网友:
用MD将硬盘清零1%左右,然后再重新分区。如果还不行可以考虑更换到其他主机上面试一下!

网友:
凭我的经验,硬盘有坏道,一般修复不了,需要更换硬盘。

网友:
如果是我,马上拿 到商家那里换盘,硬盘除了大小最重要的就是读写速度了..

网友:
估计是硬盘的模式设错了。另外楼主用个别的镜像文件试试

网友:
硬件部分的话,考虑下是不是硬盘没在机箱上固定好啊,我就出现过一次,格式化很慢的,但是加固之后,感觉好多了,不知是不是其原因..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现象,就是戴尔的本本,客户嫌原机器的160的盘小,自己新买了一个320的,我换上后竟然不认盘,还以为没装好,再拆再装,还是不认,把原来的硬盘换上就认了,再换上320的盘,还是不认,我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那个别的硬盘试过吗?或是mbr区域被感染了什么吧

这个怎么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明下你机器的情况,,什么主板,什么电源,BIOS里 SATA模式是什么,,如果一切正常。换条SATA数据线。
...

硬盘挂了三台电脑都一样的慢~MHDD扫描也慢 不正常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同样问题,最后是更换IDE线就OK了。MHDD估计楼主扫了N遍了,换一下思路,是不是其它原因造成,比如接口线,比如电源,比如主板。

网友:
不会是固件门吧。。。。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坏其中一个磁头的,晕

网友:
硬盘装其他机子上GHOST   再解压试试呢

网友:
泰国大水惹得祸

网友:
如果是两条内存,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两条内存不兼容装特慢,拔下其中一条即可,看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坏道。。。用软件修复

不用修复了   都挂了    O磁道都挂了  看后面有没有坏  没坏可以把前面格掉不用看行不行

网友:
现在硬盘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WD的新盘有这个通病

网友(点评):
你确定~~昨天一个客户的新机 硬盘也是WD的 和我这个盘一样的 格式化慢 做不了系统最后送保了

网友:
是硬盘的问题啊,在pc3000上是秒杀

网友:
换根好的数据线,或者换个硬盘口试试。
或者换到别的电脑上面试试看,如果正常了,原因你自己也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还不正常,那就换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