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待机为0

楼主(2011-11-29):
T43待机为0,经查Q34没有导通,S极为高电平,不正常,经查是由TB62506 52脚控制,量TB57脚无主供电,看了图纸是经一个R422直接到达57脚,请看电路图,电阻两端无电压,电阻是好的,是否可以判断为16V主供电到R422之间断线。另外是否可以直接从主供电飞线过R422电阻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自己顶起

网友:
可以看下VREGIN16到R422是否断线

网友:
可以,没有短路的话

网友:
测一下没有短路的地方。 就直接飞吧!

网友:
没短路,就是查不到V16到R422电阻之间的走线,那就可以判断为断线了是吧

网友:
那就飞吧

网友:
LZ  飞的怎么样了  飞后好了没

网友:
最好先确定是哪边断了,这是个10欧的保险电阻,不建议飞过电阻。

网友:
先看下V16有没产生,如果产生了,R422还没电压,那就说明断线了

网友:
打一下对地 不短就飞吧

网友:
后级不短路的话。你先查查16V产生了没有。如果产生了。飞线到R422电阻前端。

网友:
公共点有电压吗    有就飞下

网友:
  10 楼   你懂的。

网友:
果断飞线

网友:
前端还有保险,有二极管呢 ,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