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同行拿来的775主板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11-29):
同行拿来的板
同行描述:网卡附近冒过烟 就点不亮了

我拿到手 观察了一下  发现网卡附近的场管有个小洞 其他正常 于是上电  一加电 立马就掉了 反复几次都是这样
   经验判断 应该是网卡供电 或者网卡挂了

直接安泰信 850风枪伺候 吹下了 冒过烟的管 上电 试了一下 还是掉电
  好 再把网卡卸了    等板冷了 试机 不掉电了  假负载 测了内存电压 1.79V OK 直接找好的U和内存上

再次加电  顺利跑码

秒杀成功

兄弟们  没分了  给加点分咯!!!!谢谢啦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2.5
这样的也叫修好...至少把网卡给修好额.没技术性
这块板,你真的修好了吗?
场管与稳压块都分不清。唉。1117而己
我好像没见过这模样的场管
楼主换下来的应该是个1117稳压器吧!
要真正准确判断出是否为网卡供电问题,你应该先打下对地阻值再做判断,击穿了的肯定应该很秒了。这只板属经验修复
顶起。
眼力不錯....
有时候打雷会把网卡烧掉,从而短路不上电,如果没有此芯片,可以把它卸掉,整个独立的上去,我就有这样的一块!!正在用,楼主的显示器也和我的一样啊,呵呵!

网友:
这个其实认真算起来,算不上是修复的

网友:
看见了一把吉它,边弹吉它边修板,来个美女唱个情歌,呵呵呵,

网友A:
网卡短路了。换新的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B:
网卡坏了能导致测试卡不跑码吗?

网友(点评):
会导致不跑码的,我修过

网友:
请问楼主那场管你吹下后就没换个好的上去吗?

网友(点评):
没有了网卡苡片。那管子装不装无所谓

网友(点评):
那个不是场管,是1117之类的稳压器.

网友:
这个很好处理。

网友C:
这个拆下来以后,加个独立网卡就成了~

网友:
这种问题,

iamzzl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拆下来以后,加个独立网卡就成了~

这位兄弟有见地
加个独立不用多少钱
你换网卡芯片不行 也郁闷啊!!!

网友:
900多下载分也叫没分了? 郁闷

网友:
技术高的?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运气好呀,网卡雷劈呀

网友:
我们这也一样。。集成网卡坏了都吹掉,让他自己加个独立的

网友:
网卡坏一般是雷击引起

网友:
那个冒烟的是个线性供电模块吧,类似如1117之类的。

网友:
呵呵  最好换上测试下  加独立的 不怎么好交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坏了能导致测试卡不跑码吗?

网卡内部已经短路啦,所以电源无法上电直接保护!

网友:
挺容易的呀。明眼就能看得出来了

网友:
这个 不能算修复吧···

网友:
那是稳压块吧,怎么看都不像是场管

网友:
换个同样的管场应该还可以用吧 网卡

网友:
没把桥打掉算运气好的了

网友:
这个貌似也太容易了吧?

网友:
你这都拆下来了哪里叫修复,
就好像是  一个人瘸了一只腿,然后买了一直拐杖来补充那一只损失功能的腿

网友:
接口电路一项比较简单

网友:
认真算起来,这个不是场管吧

网友D:
看到你的土炮发热砖了

网友:
初学者,领教了。深思学习!

网友E:
楼主,你说同行拿来的,应该不是搞维修的同行吧?  这种就把网卡拆了,收不到多少钱吧?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收20元,关系好点的,不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说同行拿来的,应该不是搞维修的同行吧?  这种就把网卡拆了,收不到多少钱吧?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收 ...

要么向钱看  要么向前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你的土炮发热砖了

穷人家 没有BGA啊!!!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网卡的问题。。。。那个场管怎么不给换上

网友:
还想要分呀,犯了个这么大的错误,明明都看到那个管子烧穿了,于是上电?

网友:
你很牛逼  我算是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真是秒杀

网友:
短路了,电源上电就掉电

网友:
你这同行只卖不行吧?

网友:
楼主很历害哦学习了

网友:
没有丰富的维修功底,想达到“秒杀”,不易呀。

网友:
那时自己的水平啊

网友:
兄弟是太直接了   干掉人家的东西  直接加外置网卡就成   还真算秒杀

网友F:
 雷击的板子最爱网卡芯片坏了,拿掉换个独立就 OK 正情况太平常了,不太算经验吧!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网友:
俺是新手,俺是来向各位大虾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怎么不先摸摸网卡烫不烫啊。。。。。

告诉你  其实不用摸的
因为这样的板 我之前有一张一模一样的 上电不接网线 网卡的灯是不亮的
现在修这张板 只要接ATX电源网卡的灯就亮
接下来你明白为什么了吧

网友:
是啊 只要一说网卡冒烟 就知道网卡坏了的

网友:
网卡很容易坏 一般不上电  先把网卡干掉

网友:
一般雷击的,直接下了网卡,3.3VSB就不短了。然后上个独立的网卡

网友:
我们着电脑电主板不管哪坏都换板的,能修好加网卡肯定好说的,这故障就得这么弄。

网友:
这贴对我来说纯属经验学习

网友:
这个算不上秒杀吧!

网友:
好吧.这种算截肢了.呵呵.其实也有技术含量的.反正比我有技术

网友:
楼主你也太神了,发现问题没有立刻处理就上电

网友:
我几十张料板的网卡芯片早拆完了,上两个月打雷厉害。10多台机全是烧网卡。8201B
跟客户说“加进去的网卡会出现松动,接触不良等。修集成50-60,加网卡40-50”
大部分愿意修

网友:
1117稳压器吧?网卡摘了换独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雷击的板子最爱网卡芯片坏了,拿掉换个独立就 OK 正情况太平常了,不太算经验吧!这已经是公 ...

奇怪了    我有说过这板是雷击的吗?
更奇怪的是 这个板根本不是雷击  是放了一段时间 就这样了!!

网友:
那楼主不打算换一个上去吗?

网友:
我们这坏了网卡都是卸载了装独立的

网友:
一般网卡烧掉以后都是 不开机或者开机以后就掉电保护 拆掉网卡芯片都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短路了。换新的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换新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楼主换下来的是1117稳压器吧 不是场管吧

网友:
早就要换网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换下来的是1117稳压器吧 不是场管吧

恭喜你  答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简单的问题 夏天雷击的 这种长见

哈哈 这个确实  不过这个板是没有被雷击的 是自然放置了一段时间就这样的!

网友:
网卡这种东西也太爱坏了

网友J:
这样也想加分    ???首先你的场管判断错误    那是1117稳压管        还有就是这故障还不到加分的地步

网友:
还是换网卡吧。便宜,快。收钱更快。呵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样也想加分    ???首先你的场管判断错误    那是1117稳压管        还有就是这故障还不到加分的地步

呵呵   想想应该不用纳税吧  再说了 在上面我承认那是我写错了 是稳压管
只是你没看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   想想应该不用纳税吧  再说了 在上面我承认那是我写错了 是稳压管
只是你没看罢了

呵呵  不好意思   没有注意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点评):
领导 你在灌水是吧 小心扣分

网友:
你那个同行是卖电脑的吧 ,

网友:
这样谁都会处理,你要把原电路修好才算把这主板修好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会有思路了

网友:
这个不上场管吧再说你的同行也真够菜的

网友:
一般都拆掉,免得焊,又不好找,装个PCI的简单快捷

网友:
嚴格說起來只修到一半

网友:
写不错   可以参考

网友:
你 摘下来网卡是跑马了 但是以后怎么上网啊

网友:
是兄弟运气好,很多都是桥也一起挂的!

网友:
看来楼主是没修多少板的,看你乐成这样。

网友:
来了就支持 吧!!呵

网友:
能正作就算修好了,可不是吗

网友:
这个什么不懂都可以修好,楼主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这个没得啥技术可言。

网友:
要分也要弄点高难度的呀    这是基础呀

网友:
雷劈的。这种故障处理N多了,待机的时候就能查出来,秒杀这种板没一点成就感啊。

网友:
第一,我很质疑这种帖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第二,这种初级技术贴怎么会出现在论坛回复榜,第三,这文字我看完有点蛋疼,拜托楼主你给点技术性的解释行不,我要求不高吧!1117都不知道,你怎么在大半年的时间混到这么多分的啊!刷的么

网友:
大多是雷劈挂的,貌似没有数据泵的

网友:
一般都是雷劈的,把网卡摘了就好了。

网友:
PCI-E A14对地了吧 不是看到烧焦 可能坏怀疑CPU供电

网友:
要把板载网卡修好的话,就必须换个网桥

网友:
东西贵啊,啥都要钱啊。

网友:
应该不是同行而是卖电脑的店铺吧,LZ连最基本的三端稳压都不懂,敢在这一流的技术论坛说“秒杀”,再说,修好了,那能上网吗?只能说,一个骨折病人送到了医院,被庸医截肢了。

网友:
不赞同你的说法,这个不是1117吧,

网友:
好好学习了 积累些经验!

网友:
可以换个试试,不过加个网卡更方便。。。

网友:
人家描述说冒烟,这个肯定是短路造成了

网友:
观察的仔细。

网友:
对,我就恨被雷击过的网卡,有些时候雷击还他妈把管理pci的电路搞坏了或者其它什么的,换独立网卡修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拆下来以后,加个独立网卡就成了~

哈哈 一般都市这样 叫用户加个独立的 还是同意的

网友:
是三端稳压器还是场馆

网友:
正常,遇到好多这种板子,有时候还能引起不开机呢

网友:
会风枪的就会修这板

网友L:
我遇见也是直接喀嚓掉的,加一块网卡了事,别人还说你修得快,技术好。呵呵

网友:
应该打一下场效应管S极的阻值,如果短路就不用打掉场管了,直接打掉网卡芯片!

网友M:
拆了它不装 用独立的网卡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M:
拆了它不装 用独立的网卡就行啦

有见地 我也觉得这样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遇见也是直接喀嚓掉的,加一块网卡了事,别人还说你修得快,技术好。呵呵

有道理 哈哈

网友:
这么也算秒杀

网友:
这贴能有这么多的关注,实属不易

网友:
恭喜楼主挣钱了

网友(2012-01-04):
恭喜恭喜!!秒杀是一种心情

网友:
夏天修这种板太多,有能开机的还用手摸下热不热!

网友:
呵呵...细心的人有钱赚!

网友:
好像是1117 不是场管

网友:
下个网卡就等于修好了

网友:
没技术性。浪费论坛资源啊。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真有点简单了,你就直接先摘了网卡就好了,还试了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