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5621-lf 驱动板 换完电容断电

楼主(2011-11-29):
19寸国产液晶显示器
刚开始不断电,但不能正常显示。
检查发现驱动板上有两个16v 470uf 电容爆浆
更换之后可以正常显示,但一分钟自动断电
排除高压条问题

网友:
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
12v 电压正常
on  0v
adj 3.04v
gnd  0v

网友:
   开启不正常啊。

网友:
电源可能还有其它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