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系统好像有问题了。机器运转的好慢

楼主(2011-11-29):
W我的系统好像有问题了。机器运转的好慢
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买台新的。

网友:
要看什么配置了。

网友:
不要认为系统慢就一定是系统问题

网友:
首先换个硬盘试下嘛。

网友:
系统垃圾文件太多了也有影响

网友:
清扫下垃圾,机箱也清理下,内存条和槽洗洗,不行系统装下,再不行换个硬盘内存

网友:
杀毒,删除垃圾,整理磁盘,不行重装系统,再不行换电脑

网友(2012-02-15):
换个系统。换个硬盘。换个电脑。换个人

网友(2013-05-10):
优化大师 所有问题修正一边 碎片整理一遍 保证你的机子快不少时间

网友:
灰尘太大散热不好也有可能会慢 还有硬盘有坏道 内存颗粒损坏 都有可能 先把硬件故障排除在做系统也不迟

网友:
什么配置咯,从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2013-07-25):
东西开的多了吧,或者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2013-08-25):
东西装得太多了也会使机器启动慢,有一台P4海尔笔记本启动很慢,后来重装系统,只装了OFFICE,启动快多了。

网友:
对于 新手 还是重装系统省心

网友:
系统变慢可能性太多了,重分区做系统,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杀毒,清理垃圾,重装系统,升级硬件,参考去做吧

网友:
看看内存或者是硬盘有无问题当然系统也要查查

网友(2013-09-29):
重装一下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2014-01-12):
重装系统,不行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2014-02-24):
换电脑了啊

网友A:
电脑使用时间、配置的关系吧!时间长了,硬件老化,升级硬件;如果是系统垃圾引起的清理一下或重装系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