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过完IBM LOGO就黑屏,灯管是亮的,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11-29):
IBM T41过完IBM LOGO就黑屏,灯管是亮的,怎么回事啊,,,,不装硬盘可以进PE ,装了硬盘就不能进,就是黑屏,,灯管是亮的,
外接也一样,,,,这个没有碰到过,不知怎样解决,,

网友:
显卡问题,我修过,跟你情况一样

网友:
首先,换个硬盘试试看,一般IBMT41 显卡7500坏的多,显卡故障要多

网友:
修了个r52也是这样的故障,南桥加焊过,显卡也重做过,故障还是依旧啊

网友:
我换了个硬盘接口还是一样,,以前碰到过硬盘接口导致这样
这次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问题,你压下显卡开机试试

网友:
搞好了
不是主板问题哦,,换了一个硬盘就OK了,,换了的是FUJITSU这个牌子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