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天冷开不了机

楼主(2011-11-29):
电脑天一冷就难以开机  开机刚进系统就断电了 像短路保护一样  再开几次就正常了 室温越低 需要次数越多   去年只有最冷的那段时间才出问题 天暖和后一直正常 直到今天大降温 又出那种问题了  以确定是主板问题 返过一次厂 说主板无问题 我用温度计测量室温不到15度时才出这种问题 而今天室温绝对过了20   配置如图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里的电容,尤其是小电解电容。

网友:
是不是你电源不稳定呀,温度高,或温度底都可能开不了机。我原来就有一台电脑就是这个样的/

网友:
电源方面问题不稳定或滤波不良等

网友:
桥看样子 有虚焊

网友:
电源或主板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昂达板之前就有过这个问题

网友:
先确定下,电源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看主板电容有没鼓的,(有的是下面鼓)有就换,没有鼓的就找个热吹风,一片片吹着试,看是哪个芯片引起的怕冷故障,总能找到的,只要你有耐心。。。。

同意此关点

网友:
呵呵 配置图上就是没有提到电源,相反电源故障可能性较大,代换一个电源看看故障如何。

网友:
说的对,找个电源代换一下,看是电源或主板的问题就有了。

网友:
嗯。电源问题机率大一些~

网友:
是电源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