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1-11-29):
接受DV3 的笔记本   是I3 的CPU      装XP ,WIN7   都蓝屏     硬盘拿下来 装别的机器上都OK的      主板南北桥集成的   加焊了也没用     有没高手,给个建议啊      (BIOS里面没有硬盘设置)

网友:
换个CPU 试试,I3CPU 内部集成显卡,发热量大,有坏的可能性

网友:
你认识维修站的人,认识的话,拿去刷个DIM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