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出错。。。求解

楼主(2011-11-29):
我店里用了管家婆  ,  在服务器上,用的是sever2004的系统,插上这台电脑,用不了一会就会发现路由器打开页面就回出错。
路由提示错误。 必须的重启路由才能恢复正常。服务器上的杀毒软件上有ARP被攻击的阻拦记录,有1000多次。
杀毒都杀了N次了。还是出现这样的故障。   高手看到了一点的帮帮忙。

网友:
手工设置每台电脑的IP看看

网友:
手动设置是 没问题。 我店里是卖电脑的。   没装台机都要去手动设置就不好了。 再说手机上wife也不稳定。  重新获取就怎么都获取不到。

网友:
有没有开ARP防火呀.关了.

网友:
是sql server 2004吗?
数据库漏洞被攻击了

网友(2012-03-08):
恭喜 你 中毒了

网友:
是什么路由器呀?

网友:
还有是什么杀毒软件?有可能是中立MBR病毒。

网友:
什么路由器啊,买个带硬件防火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