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盈通8600GT512MDDR3显卡花屏修复

楼主(2011-11-29):
接到客户送来的一片盈通8600GT显卡,上机测试,BIOS自检时就花屏,显卡花的比较厉害,还好能看清屏上文字,进入DOS下用MATS软件测试一下报错A43 ,根据自己维修显卡的经验,一般MATS测试单个显存通道有问题,大多都GPU核心虚了,拆下显卡散热器放到BGA上进行加焊,5分过后,上机进行MATS测试 OK ,重启正常进入系统,跑了一下3D OK .至此显卡修复完比

网友:
很好的例子.

网友:
20块钱到手

网友:
这样才收20啊,好便宜啊

网友(2012-02-22):
客户表示:伤不起,哈哈

网友:
这样在我们这肯定收个50-100的

网友:
弱弱的问句 BGA是神马东东

网友(2012-08-10):
这种核心焊了都用不到好久

网友:
原来花屏怎么简单啊  呵呵

网友(2013-02-22):
倒 20元 还让人活不乐叻

网友:
我们这里重置BGA要100

网友:
还挺便宜的, 我个人觉的,如果是虚焊了,应该从新植株,然后BGA这样能用的久一点吧

网友(2013-03-26):
恭喜修好了顯卡
不過單只預熱的話可能沒辦法撐很久
最好還是換一顆新的才能撐比較久
建議散熱用好一點
不然很快又會掛了

网友:
这边做bga要100

网友:
一般都是虚焊~~~~

网友:
做一下BGA,OK

网友(2013-05-01):
有竞争价格就低了,你不便宜人家便宜,无语,伤不起……

网友(2013-12-13):
我们这都是收3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