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郁闷了

楼主(2011-11-29):
今天收了一套主机,主板电容鼓了。换电容后居然板子不亮了,cpu供电有输入没输出,请高手指点。(板子是精英GeForce6100sm-mv,方正科技的品牌机)

网友:
单桥的板 放电 压桥

网友:
你别说你电容+ -反了吧

网友:
精英的板电容很特殊,6.3V1800那个只能用同型号代换,其它型号代换板子会不亮

网友(点评):
不是啊 我这里换了好几台都能亮 但是老问题依旧 进系统自动关机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换电容可以亮的吗,如果是,把哪些电容再拿下试试,如果拿下可以,说明就是你电容换反了。。再换过来也不一定行了,至于说要原型号代换,我没碰到过,只要和原型号差不多就行了,它的作用就是虚波的,要要求应该没哪么严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