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A VER:3.0求助前辈们。

楼主(2011-11-29):
核心电压0.94V    左右时钟0.36V   复位0.22V     PG  0.28V     CPU到SB  1.35V  地址线数据线1.35V   DDR2    238脚3.36V   时钟137脚1.14V   PCI-E  A11无高低电平   A13  A14     0.36V    PCI   b1   b2  12v    a9   a10    3.2v       b16   1.59v     北桥电容1.35V    1V   2.15V   1.22V   南桥1.22V   2.98V       3.09V      小弟现在只知道没有复位,请问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网友:
945p的芯片组 那应该cpu电压不止0.9吧,一般应该有个1.2之类的

网友A:
可能是CPU供电不足,你测场效应管没。。

网友B:
现在上U电出来了。电感1.29V   一个诊断卡98.39.2A.60.78.85.AC.00复位灯长亮,还有一个诊断卡D1

网友C:
你测试电源PG电压是多少?还有对地阻值,发来测试结果

网友:
电源8脚4.68   风鸣档1.53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试电源PG电压是多少?还有对地阻值,发来测试结果

电源8脚4.68   风鸣档1.5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PU供电不足,你测场效应管没。。

不用去查CPU供电,U电压不够是因为U没有复位,应查复位电路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你按供电- 时钟- 复位去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上U电出来了。电感1.29V   一个诊断卡98.39.2A.60.78.85.AC.00复位灯长亮,还有一个诊断卡D1

你是不是弄错了,复位灯常亮,为什么主板会走码啊?

网友:
希望高手解答,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弄错了,复位灯常亮,为什么主板会走码啊?

没错。我不是说了吗。有两个诊断卡。结果不一样。这个板子以前是好的。我换了个机箱才点不亮的。我现在最大的怀疑是北桥。

网友:
呵呵,楼主可以插上显示器看看能亮不?精英的喜欢跑乱码?不行先刷bios在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