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不开机

楼主(2011-11-29):
机器名称:联想旭日420
机器故障:不开机
修复过程:据客户反映,昨天晚上还可以用电池开机,今天就开不了机了
插上直流电源,只有待机电流0.02A,按下开关无反应,拆开主板后,量电压,电压偏低,但是电流能上到0.55A,就一直不动,但是有电流变化,把内存拿下来后,电流依旧,应该是不过内存,然后量内存电压,1.8V正常,其它电压都正常,只有动北桥了,第一次加焊北桥,故障依旧,然后换了一个新北桥,根据电流变化来看应该机器是亮了,然后把屏接上一看,果然,LENOVO图标出现了,到此修复结束。

保修时间:一个月

网友:
看的真没劲

网友:
不开机应该找南桥吧  找北桥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