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喷墨PX650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29):
前天接到同行一台喷墨一体打印机爱普生PX650一台,具体说是停电客户发电后就不能开机了。同行说他拆开看过 ,说反正不是电源就是板子的问题,我笑了!!!说给我100修不。那我就看看吧.......上图
接到后心想发电就不开机了,电源祸害最大肯定是电源挂了。风风火火的拆下主板测了一下主供电艹2.4V。正常为42V。肯定有短路了,
拔下测电源输出42V起来了,羊毛出在羊身上。

把全板的供电的对地阻值都测一次 发现其中一组对地了,尝试着把这一组所连接的一个个拆下,当拆到D551后不短了,对地410起来了。

最终判断这个看似二极管的击穿干脆不上了,上电电压42V起来触发后测各个电压 5V 6.3V 3.3V 都正常。
初步试机 正常,开始报价200,客户答应后叫他3天来。就放一边了没装起来。
第二天忙完事后 没事做就干脆装起来吧,当装好后上电 奇迹出现了,上电5秒掉电,每当扫描头有动作的时候就掉,拔下扫描头不插就可以开机了难道扫描头上面有短路、把排线对地打了一次值没发现有问题,再把板上面的排插找出供电,经跑线扫描头的供电5V是经过一个P沟道的MOS管连到了5V供电,上电的时候测试MOS管的G为2.3V D为5.16-5.18 跳动,当扫描头一动作的时候电压就降到了3.5V掉电了, 看样子是电流的问题。这才想起是不是那个二极管坏了我没安装上去的缘故,看样子像快速恢复二极管,从ADSL猫上面拆了一个上去,开机试机正常,电压稳定在5.20 此机修复。 最后上去不认墨盒,墨盒边缘漏液,估计墨盒有问题,反正机子是开起来了。

网友:
我来了,你很喜欢半夜修东西啊、、
你发得版块不对

网友:
01牛B,,这玩意杀了200米,值得研究两三天了!,,便宜的就没价值了!!!群里讨论,,这不是来顶了么!!电源是基础啊!!!什么玩意电子产品都离不开电源部分,故障率相当高!

网友(点评):
我同意你说的,呵呵。

网友:
楼主相当了不起啊,可惜版块发错了吧!

网友:
楼主进错地方了

网友:
01干得不错,像你学习

网友(点评):
我凌晨3点钟修机 你跟吗??

网友:
头不乱太不厚道了,居然不帮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有干劲

该干的不干

网友:
纵横驰骋行行通啊

网友(点评):
啥??不懂你说什么

网友:
不错  最后还能想到是那二极管 如果是我 肯定忘都忘了 去纠结后面了

网友:
干得不错,像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