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机器开机无显掉电

楼主(2011-11-29):
机器名称:DELL 6000

机器故障:开机掉电

修复过程:

早上刚拿过来的时候,开了一下机,能亮,但是把屏动一动就不亮了,并且不过内存,首先加焊了一下显卡(此款机器是独立显卡板的),故障依旧,然后把北桥(915PM)取下来做了一下,能过内存,但是还是掉电,之后用手拼命的按住南桥,就不掉了,只有加焊南桥了。但是开机暗屏,外接显示器是好的,就测一下屏上面,居然灯管不亮,拆开来一看,灯管换过,有一边线掉了,然后重新焊上再开机,一切正常,但是系统又进不去,只好跟客户说重新装个系统试试。装好系统后,一切OK。。。。

保修时间:一个月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还真多,不过内存,楼主怎么想到加焊显卡,怎么不先加焊北桥,不显示在外接呢,这样不是少走些弯路

网友:
LZ是不是  一开始 就是灯管问题哦